强大
变频器与水泵。。。。。。。。

楼主(2012-06-11):
今天遇到一怪事,变频器带一10KW水泵,变频器一启动,配电室跳闸。测水泵正常,撤掉水泵,变频器正常。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有以下五个方案:1,换电机;2,换变频器;3,换开关(是漏电断路器还是小型断路器);4,换电缆;5,以上全换

网友B:
楼上哥们儿就是牛啊
上班=上坟

网友C:
应该是水泵的事,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换了台水泵就行了,现在的电机市场,一个字“乱”

网友D:
电机工频运行是否正常?变频器故障记录是什么短路、缺相、过电流、接地?变频器前是否有漏电断路器?变频器前一般是不能有漏电断路器的。

网友E:
变频器故障显示是什么,参数是否调正确了?

网友F:
直接查电机相间和对地阻值。

网友G:
换开关就是了,可能小了

网友H:
变频器没任何报警吗???

网友I:
测量水泵正常,但是运行不一定正常,可能是水泵问题居多。

网友J:
4楼说的很明白了
就做更好的!

网友K:
1、可能是开关选的太小了,换一个电流大点的。
2、也水泵的连接的问题。

网友L:
4楼正解

网友M:
变频器运行会产生谐波,如用漏电断路器会误动。

楼主:
顺便说一下,100A断路器。配电室漏电测量器是环形的,动作漏电值1000MA。谢谢大家了

网友N:
注意查看接零和接地!

网友O:
检查开关,是否有漏电处

网友P:
我看也许不是你们讲的那个问题,大楷是工频与变频的切换没有延时照成的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Q:
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已经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线

网友R:
换掉漏电开关装普通空开潜水泵增加PE接地线。

网友S:
试一下直接启动,确认水泵,估计水泵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