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PLC在读取程序后是否可以保存锁存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2012-06-11):
请教高手,三菱PLC在读取程序后是否可以保存锁存继电器的状态

网友A:
读的时候,有一个软件元件内存,打上勾。

楼主:
多谢一楼赐教,但这只是数据D的内容可以保存,但M,S的状态不能保存,怎样才能将M,S的状态均能保存,请大家赐教,多谢

网友B:
没试过,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C:
编程好后,点保存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