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在学习与台达变频器通信,需要用到NEG指令,可FX1S没这指令,怎么解决?

网友A:
算术指令解决。
零减去需要取反的数,结果相当于是取反加了1,应该是你要的。

楼主:
上网看了下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FFH减去然后加一,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