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今天上午接到客户的消息说转盘不能工作,凸轮马达有焦味。
等待我们到达现场时,确实有股烧焦的味道,同时在检查凸轮线路时,发现变频器马达侧的电压很高(-1000V左右),然后一级一级往上检测,直到检测到控制变频器的断路器的时候,发现断路器的输出侧电压异常(小于220V),由此断定断路器有问题,向客户索取一个断路器更新换上,断路器的输出侧电压正常为380V。之后,重新启动凸轮马达,马达不转,又试了其他的马达,马达可以正常运转,所以根据以上信息,确定凸轮马达以及损坏
想请问大家,马达的烧毁时由于断路器而导致的吗?现在马达的每两相电阻分别为:35欧、35欧、62欧,导致马达烧坏有哪些原因,而且变频器不是应该有保护的嘛!急需知道原因,望大家给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有没设定一下,变频器上额定电流。

网友B:
      断路器坏了应当是由于电机烧坏致使电流过大引起的,而且如果断路器电流选择合适的话是会过流保护的,变频器为什么也不过流保护呢?为什么你这个没有保护反而断路器都坏了呢?至于电机烧坏的原因很多的,象你这个电机三相电阻不平衡一般是二种原因,1 是电机负载不良,如电机轴承卡住电流过大导致,或者电机所带负载过重,机械上有问题。二是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负载状况下使线圈绝缘变化引起。如要杜绝这种现象再次发生,一定要合理调节断路器,变频器过载电流,变频器的过载电流保护时间要短,要查看电机负载是否过重,电机对于负载的力矩选择是否合理,也就是说电机是不是太小了。也可以看看电机线路上面的有没有问题,电机的散热是不是良好。以上仅供参考!
断路器选大了,马达是400w的,变频器是750w的,断路器我选的是D6的,更换断路器我应该选择多少安培的呢?

网友C:
线达烧了变频器没有报警说明你变频器参数都没有设好!电阻不一到导到电流过大,变频器如果参数设好的话是会报警切断电机输出的
设定好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这一参数就好了吧啊!

网友D:
只要不是质量很差的变频器,都呆了过流,缺相,电压过低等保护,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当然,也不排斥新电机的制造缺陷。但这个可能性不高。
设备已经正常运行了大三个多月了?

网友E:
和变频有关系的,变频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最常用的是变频器低频率运行,马达散热不好烧掉,楼主说的情况有些罕见。

网友F:
还是要结合现场好好分析,

网友G:
看看变频器有没有坏啊?应该考虑考虑负载的问题,断路器和变频器的设定完成以后,运行时,监控一下电机运转电流,看看再说。

楼主:
拿回来的断路器,又通了下电,电压又正常了,预计是万用表本身的问题

网友H:
还是老板说得对,长时间运行在低频下,如果你的电机不是专用的变频电机,是要过热烧掉的。
我原来就着烧过一台输送链的电机。

网友I: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你的变频输出是1000V肯定要烧电机的,还有就是3相电流相差大也会烧电机的

网友J:
变频器有输入输出缺相保护,既然是短路器故障,为何不报警了,是不是没有设置啊?
这些都是默认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