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12):
3u系列的能实现modbus协议与上位机dcs通信吗? 具体怎么通信。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A:
自然是上位机为主,PLC为从站。协议格式、波特率、站号对应就行!

网友B:
可以的,要使用FX3U-485ADP-MB
设置方式看通信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同时可参考:
http://down.ymmfa.com/?id=36

网友C:
1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