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屏不能写数据
hulain

楼主(2012-06-12):
我用pro-face(2301s)跟三菱fx1s通信,程序写好后下载到pro-face屏上,跟fx1s连接好后,在屏上可以写长度数据和速度数据等。
把程序修改后(就是加了主机长度小数点位数)下载到pro-face屏上,跟fx1s连接好后,在屏上就不能写长度数据和速度数据,点动数据键,
数据键盘画面弹不出来,而手动开关,点动按钮在屏上可以用,为什么,请大家帮一下。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弹出键盘或把GLOBLE WINDOWS关掉了。

网友B:
D168用得着32位吗?改成16位试试?
hulain

楼主:
所有数据都写不到屏上,把所有D130到D166都改成16位也没用。

网友C:
程序是在修改后才出现问题的,看你修改了些什么,也许和你修改的地方有关。

普洛菲斯触屏不能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