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梯形图转换成指令程序啊?

楼主(2012-06-12):
如题、
!!!

楼主:
我下的是works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的是works版本的。。。
GX Works不支持IL(指令表)方式……想使用IL方式,请使用GX Developer。
Regards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网友B:
GX Works不支持IL(指令表)方式……想使用IL方式,请使用GX Developer。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呵呵你还是用GX8.86的 那个可以转换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