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是什么软件啊,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6-12):
GX Configurator是什么软件啊,做什么用的

网友A:
配置特殊功能模块之用。

网友B:
Q系列特殊模块设置软件,有很多种
http://down.ymmfa.com/?type=soft

网友C:
定位模块的参数是需要经过configurator-qp进行设置吗?

网友D:
比如其中的QD75MH模块用的。

网友E:
伺服参数设置软件

网友F(2012-07-14):
为什么下载了 那个升级挡装不上了 一直提示要装那个运行坏境 可是那个安装环境已经是安装好了 它还一直提示要安装那个运行坏境

网友G:
三菱的仿真软件

网友H:
设定QD75控制参数用的...

网友I:
有例子么 。。

网友C(2012-08-26):
为什么我的q75和c75文件用configurator-qp 打不开啊? 请问高手怎么打开参数文件啊?

网友C:
QP里的参数是自己写的吗,谁知道这些是什么数据?

网友C:
请问定位数据是自己写的还是下载程序后自动生成的?

网友J:
也太會扯了!當然不是PLC仿真,就只是用來設定伺服參數用的

网友K:
特殊功能模块的设置软件,现在不用了,都出了GX Works2

网友J:
主要是要讓qd75定位模組知道,它要驅動怎樣的馬達,如馬達型號、容量、回原點的方式、啟動的方式,位置與速度...等等,並將每個控制方式以各種編號定義,好讓plc方便以設定好的運動參數號碼,直接以k(編號)K1500直接驅動馬達。也可以直接以個軸所代表的g暫存器控制位置與速度

网友L:
.dp2是这个配置软件产生的吗?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