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上午的时候用笔记本调试在线调试程序。用的是gx developer。然后就直接把程序靠到优盘,拿回办公室台式机上修改。问题出来了。修改好以后,变换不了。一直提示com口选择不对,选择了com1口,又提示连接不上plc。可是明明是写入模式啊。我还特意按了几下监视停止,再写入模式,还是提示这样,变换不了。求教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楼主cooler_show于2012-06-12 14:38发表的 小弟请教一个编程软件的问题 :
上午的时候用笔记本调试在线调试程序。用的是gx developer。然后就直接把程序靠到优盘,拿回办公室台式机上修改。问题出来了。修改好以后,变换不了。一直提示com口选择不对,选择了com1口,又提示连接不上plc。可是明明是写入模式啊。我还特意按了几下监视停止,再写入模式,还是提示这样,变换不了。求教怎么回事。

请在软件Tools---Options中选择转换但不写入PLC。

Good Luck~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多谢一楼。刚才用了最笨的办法,新建工程,自己复制。不过还是谢谢一楼点开茅塞。

网友C:
是上一次在调试完后,没有点断开直接拔了编程电缆了吧

网友D:
英文版,人才。
努力!

网友E:
英文版,人才

网友F: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G:
1楼说得对

网友H:
哇塞 1楼太牛了 全英文版啊

网友I:
英文版本,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