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控制

楼主(2012-06-12):
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力矩控制,我要用伺服电机做攻牙机,做过朋友加我QQ1010734275,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用模拟量0-10V控制力矩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欧姆龙的力矩控制是用指令控制的,直接给指令的百分比就可以。

网友D:
放大器内部可以设置的,力矩大小,最大速度等!

楼主:
是不是PLC加模拟量模块去调节力矩?

网友E:
很简单的,看你想用什么样的模式,用通讯的模式,修改内部的寄存器就可以,如果模拟量,直接用0-1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