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dashi高手您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公司用到的伺服器是三菱公司MR-J3-B系列的.在MT-Developer2的SERVO DATA里面,OPR的方向选择的是"0: Reverse Derection",  OPR Method选择是"2: Data Set Type1".
Home Position Address设定的是"0.0 Deg".
接下来是小弟的问题,如果在第一次回原点的时候,挡片是不是要去碰Reverse方向的极限感应器,然后碰到感应器再返回一点,这个时候就是0度位置?
由于原点位置的数据也设定是0度,这两个数据一致,原点回归动作就完成了.
请高手给小弟解答一下,谢谢您了.

楼主:
谢谢大师高手的回复.
原点回归的动作完成是在回原点的时候,如果现在位置与我们预先设定的HOME POSITION数据一致的时候,原点回归动作就完成了.但问题是如果是一个新的马达且是第一次进行原点回归时,这个零点是如何来确定的?
比如向我昨天说的,如果在软件里面已经设定好了回原点的方向和方法,那是不是必须要去碰后退方向的极限感应器,碰到极限感应器后就把该位置默认为零点?
还有您发的这个回原点的示意图在哪份资料上可以看到,是不是在运动控制器的相关手册上面有说明?由于我的电脑的安全系统软件坏了,PDF文档不能打开.
请高手指点.谢谢您了.

网友A:
实模式手册6.22.7既是。
碰不碰极限开关是你系统的要求,不是必须的。
这种方式是命令启动后,过零点即可。关键是何时启动这个命令!

楼主:
谢谢daizhi高手.我待会去好好看看手册.
每次向您请教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非常感谢!

楼主:
dazhi高手,不好意思,我看了下手册,我的那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比如一个新的马达,它在第一次回原点的时候,零点位置如何确立。(比如我把零点位置和原点位置设定不同的数值,
原点我设在100的位置.)所以马达如何来建立这个零点?是不是通过碰极限感应器来建立零点?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你选择 钩3B 的 伺服 要用电池吧?因为你选择回零方式是数据设定原点方式,手轮摇到位置 设原点就OK啦 硬限位都不必要的。

网友B:
绝对方式检测系统下,回零就是一个简单的定位到0,回零方向没关系。

网友A:
纠结的问题
我说的零点是编码器的Z脉冲,每转一圈就一个!
“建立”只有原点!过零点是为了让原点有效!

网友B:
说的好,不过人家问的是如何进行原点回归和如何进行第一次原点回归.

网友B:
不是Q172 Q173 有这个功能 FX2N FX3U QD75 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只不过平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