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USB转RS232的问题求教!急!!!谢!!!

楼主(2012-06-12):
大家好,不知有没有免驱动的usb-RS232转换线,打听了不少人,都说不清楚,哪位大侠可伸手一救!!!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论坛里有万能驱动,你去找一找吧

网友B:
下个驱动么,很小的很快的

网友C:
我的WIN7 64位系统,有驱动也装不上,,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有我这个系统的USB-232驱动

网友D:
我买的usb转rs232插在电脑上就可以用。买了几条都是这样的,也没有带驱动光盘。系统是xp的。但有时会不能用。在任务管理器显示有叹号。安装一个‘鲁大师’。在线安装驱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买好点的嘛,数据线好点的也就90多,程序都写了,节约这么点钱干什么哦
QQ76214024

网友F:
我遇到过,差的线只能让人头疼,换条好的线就行了,驱动到处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的系统是WIN7的,估计有驱动也会不好用,建议还是改装XP的吧,很多应用软件在XP系统才能运行得好,WIN7 的兼容性不好
现在的软件应该好多了,在WIN 7下基本多可以使用!!!我就一台是WIN 7系统,一台XP系统,

网友I:
找一个能读u盘芯片的软件
就知道你的usb、rs232使用
的啥芯片,比如的我用的是OX
于世去OX官方网,就可以找到
驱动,包括win7/64.

网友J:
WIN 7的能装,但安装的路径不一样,要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里安装。我的就是这样装好的,大家不妨试试。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K:
如果是WIN7系统 就装个虚拟机 在虚拟机下装XP系统 再用转接电缆 现在工控的软件兼容性好的还是专业版XP好

网友L:
买好一点的,不然老是断线

网友M:
强烈要求楼主改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