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一直以来公司三菱系统的项目都是用DEVELOPER软件编程,个人感觉无论是编程可操作性还是专业程度都不如STEP7,甚至都不如CX-ONE方便。没办法也一直在用,直到前段时间安装三菱QP软件出点问题导致DEVELOPER软件崩溃并无法重新安装了才决定尝试新软件GX-WORKS2做项目。下了几本使用指南感觉写的比较简单,使用起来感觉WORKS2的简单工程其实就是沿用了DEVELOPER风格;结构化工程感觉上类似IEC-DEVELOPER(这个软件我没用过只是看过些介绍)和STEP7,增加了数组等一些新功能,不过好像还不能像STEP7那样方便地做到完全的结构化(主程序分别调用不同条件下的子程序),好像可以使用扫描程序CALL待机程序来实现(没实践过),编程界面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感觉有点太随意了,连接线路可以随意拖拽。马上有个三菱系统的项目,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呵呵想使用WORKS2编程但是有担心编程或调试过程中软件有BUG或其他不方便的地方,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WORKS2是否适合做新项目?哪位有WORKS编程和调试的成功经验能分享下?哪位能提供下WORKS2的结构化工程样例程序,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当Step7用到精通时,不会觉得Works有多大的区别。

还在索要结构化样例程序?说明你连Works附带的结构和手册都没有仔细看。

楼主:
呵呵索要样例程序只是想少走弯路,手册看过些对几个概念不太理解。

楼主:
确实是没用过WORKS做过项目,所以才请教大家的成功经验,呵呵2楼的也不用这么不屑吧

网友B:
还有就是,两个软件是否可以同时安装

网友C:
两个软件可以同时安装,而且DX-DEVELOPER的程序可以在GX-WORKS2下打开操作,很方便很好的,我们单位的工程就是用works2做的,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