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关于PLC通信的,翻了好多资料,今天终于让变频器转起来了,不过还是有相当多的疑问,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参照别人的程序写的,有些让设置城无校验,有些是偶校验,但是在编程时都未得到体现,是不是这校验仅仅是变频器本身来判断通讯是否出错的一个手段,还是和LRC校验有关?还有关于一个两个停止位也不是很明白,换行回车就是停止位吗?但看一个程序上选择一个停止位,也是这两个同时写进去了(之前一直弱弱的认为一个就写一个,两个就写两个,零个就不写)不知道各位前辈可否解释下,或者给一份详尽点的资料看下,谢谢

网友A:
奇偶与停止位都是硬件通讯帧的硬件参数,跟程序无关。只要两侧格式一致即可,没必要深究。

网友B:
楼主,我这几天也是一直在做信捷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MODBUS RTU模式通信,一直找不到头绪,能把你写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的邮箱:szlongren@126.com

网友C:
说说你的经验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这几天也是一直在做信捷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MODBUS RTU模式通信,一直找不到头绪,能把你写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的邮箱:szlongren@126.com

rtu也正在实验中,暂时只搞定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