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旋转平台,多段速要提速,请支招呀

楼主(2012-06-12):
我们现在有个旋转台,是多段速控制的,PLSV,0.3秒16000速度,0.2秒12000,碰到90度位置就减到0,现在只能很慢的转,转90度大约要1秒,现在要提高到转90度用0.5秒样子,可以转动频率提高了,到了限位传感器刹不住车,会多走,有什么好办法吗,
比如 加两个限位开关,60度位置加一个?
请大伙支架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支招

网友A:
这种问题往往设及电机加减速的问题,你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如果是伺服或步进电机,可通过脉冲来加减速,如果是普通电机可通过变频器来加减速

网友B:
用定位指令

楼主:
定位指令不行,发脉冲有干扰

网友C:
應該用電壓模式

楼主:
什么是电压模式,请细说

网友D:
可通过脉冲来加减速,如果是普通电机可通过变频器来加减速

网友E:
安装制动电阻

网友F:
送plus的控制方式不需要聽定位sensor的定位點
若要聽定位sensor的定位點則使用電壓控制
也就是說使用正負10V的電壓去控制伺服馬達的正逆轉
這樣可以直接在定位sensor on 時 達到固定位置的定位
反之
若使用plus控制方式
則需要算好
在90度時需要多少plus量
只要將固定的輸出量給于驅動器即可
但樓主又提到會有干擾的問題
那請檢視一下配線是否正確
電壓是否正確
要不然一般使用plus的方式大多可以輔合多數艱困場合的
电压控制,电机定位很准吗,不会受惯性影响吗?另外,电压控制是在伺服里设定吗,现在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好像不错,不过我先去了解下电压模式什么的

楼主:
楼上说的电压控制,是不是在速度模式里面,用-10v---+10v的模拟量来控制速度呀,这样有什么好处比起PLSV 多段速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