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输出继电器被禁止

楼主(2012-06-13):
哪位师傅帮忙看一下附件程序,输出继电器被禁止输出了,怎样解禁?多谢!!!!!!

网友A:
看了下,禁止输出应该是设在触摸屏上了,程序没有

网友B:
你找看看有無觸發SM特殊繼電器
你的程式是直接從設備上下載下來的嗎?
完全沒註解。
那是什麼設備用的
都是一些資料的處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这plc用于什么地方,是所有的输出继电器被禁止吗?
喜欢工控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的师傅们,再发一份有注解的程序,麻烦大家再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CPU ERR 报警灯一直在闪烁,是应用在薄膜分切机上的,更换电池及重写入程序,故障依然存在

网友D:
连线状态点工具栏里的“诊断”——“PLC诊断”会有相关的故障/报警代码及提示的……
看看到底是报的什么故障再说啊……

网友D:
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PLC有故障报警菜导致的没有输出……

网友E:
ERR报警引起没有输出

网友F:
EER报警当然没输出了!先写一个简单程序试一下正常不?重写都不行!楼主我看你是没用心去判断!

网友G:
还是要看一下程序。因为工作环境不是很好。很有可能电压对PLC有冲击。导致程序丢失几步。
我遇到过一次。程序丢了几步。可以看程序发现有黄色的部分就是有问题的。有备份重新下载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