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脑与AD75M1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13):
请教通讯时老是出现通讯错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怎么设置? 最好图解 谢谢!!!

网友A:
也许只是线的问题!

楼主:
线没问题的

网友A:
抱歉!前面打掉一字“路”。
既然不是线的问题,可能就是路的问题!
想想:
1、此软件就一端口选择,有何复杂?
2、如此老的产品,是块铁也绣了。
所以,能够连上但会通讯错误,说明连接并不可靠(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