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NC模块是不是按照序列来设置每一个点的?而序列只有0到99 难道连续跑的话,最多只有100点么???序列怎么选择的,只有通过其他软件么?CPU可以直接选择么?
本人没有操作过,想尝试用在点胶机上。。。

就目前的我理解,请大侠知道下,NC模块m,n,I 各自功能 1:n操作存储区 2:m公共参数区3:I操作数据区怎么去理解?

配置如图的时间号,只是代号?时间已经有了通过代号调用?

为什么没有设置位置???指定位置只是绝对或相对,没有具体指定指定是由I指定的?跑位置的时候只是启动,然后就按照序列向下跑,看完成码然后确定下一个序列怎么跑。

网友A:
cx-position中设置点,在程序中触发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公共参数区只是设置你的运行方式和选择你的i地址
楼上上的只要在CX-P中就可以把参数设置好 然后触发启动过就可以了!!
记得要先使序列号使能触发 然后才能运行!!

网友C:
点胶机一般是用运动控制卡做的.以前做过点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