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法?

楼主(2012-06-13):
一个十线的编码器,接到PLC上面X0B0~X0BF。在PLC里面是D0(20)~D0(29)问下,这样的接线PLC是怎么读取旋转角度的。脉冲是通过什么样的计算公式转化到角度值的?谢谢

网友A:
没见过十线的 期待解答

网友B:
绝对编码器?
假如是绝对编码器的话,先把格雷码转化为二进制码,在转化为BCD码,具体的看看光阳编码器的介绍
http://www.koyoele.co.jp/english/product/encoder/pdf/TRD_Mech_Abso.pdf

网友C:
查询资料看看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