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一键按钮控制反复启停

楼主(2012-06-13):
一个按钮,算X0,4个中继,M0~M3,可以用SET RET,上升下降沿。怎么按一次电机开始转,再按此,电机停,再按次,电机又转,反复这样。我想不出来,用计数的话倒是可以控制的到得,不许用计数计时

网友A:
以前面试有过这题目,我也没有做出来!

楼主:
哈哈,同样的,我也没做出来。。。。

网友B:
用定时可以,X0按下后置位起动同时定时2ms,再按X0复位(停止),其中要用到上升沿和M0-M4,具体怎用方法很多
!!!

网友C:
达到这控制要求可以有N种方法呢!!!用搜索功能看看吧

网友D:
此贴我看了后面的回复,是MO-M3,要是M0-M3没有限制我就一个M0与M1
上图了,要用到上 升沿,下降沿,SET RET,还有M0-M3都用到。这个主要要理解PLC程序处理过程,PLC是扫描工作,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
下载积分:+2(ukqbso) 还是上面那个好。再加L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真正编程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个好繁琐的程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继电器都可以完成,PLC 更加多的方法用啦

网友D:
回答的要看好题目哦 M0-M3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直接用pls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都可以完成,PLC 更加多的方法用啦 [attachment=86156]
弟兄啊,好好看看你的程序哦?M0-M3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一道简单的题目,考的就是你的基础,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就用一个 X0 和 M1、M2、M3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就用一个 X0 和 M1、M2、M3
[attachment=86163]

这位仁兄的和我的是一样的程序,但是M0-M3哦,看题目,要能做的,我只要1个M0就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liuliangdt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弟兄啊,好好看看你的程序哦?M0-M3

哥,顶你!

网友G:
再外加个M0过渡一下,也没啥意义。比如 15 步我再驱动 M0 就OK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再外加个M0过渡一下,也没啥意义。比如 15 步我再驱动 M0 就OK了

[attachment=86165]

讲过了,和我的程序一样,只是多了花样,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I:
ld x0
out m0
就要m0-m4了,不要计较这些,单按钮电路,不要计数器,三菱的用 alt就可以了。
ld x0
alt y0

网友D:
引用 网友I:
ld x0
out m0
就要m0-m4了,不要计较这些,单按钮电路,不要计数器,三菱的用 alt就可以了。
ld x0
alt y0

又来一个不看题目的,这是一道考试题好不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J:
可用移位寄存器实现!!!

网友K:
三菱的用交替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可用移位寄存器实现!!!

看题目内容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三菱的用交替指令

看题目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L:
你直接用取反指令好啦~这样程序是最简单的啊,X0一个上升沿对中继M或者直接对输出Y取反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你直接用取反指令好啦~这样程序是最简单的啊,X0一个上升沿对中继M或者直接对输出Y取反一次……

上程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又来一个不看题目的,这是一道考试题好不

讲实话,我根本就没看懂题意,不妨你讲讲题意。
楼主所说,MO~M3到底是中继还是四个电机? 按钮按,电机启动,在按电机停止,这个电机到底是一个电机还是四个电机?四个电机是轮流启停,还是一起启停?
好像就你看懂题意了,说说看。

网友N:
我也糊涂了

网友O:
       一个按钮控制一台电机反复启动和停止,用三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完成了,要是用PLC来做,那方法就更多了,如果这都做不到,就别再说自己是写程序的了.
       用两个按钮来控制五台电动机的顺序起动和顺序停止,这些程序都是很简单,想想吧,这些东西就是考自己的基本功.
       如果真的不懂,我再把程序发上来.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P:
这样的程序是不建议使用的,考的是扫描顺序问题

网友Q:
LDP X0
ALT Y0

网友R:
你用;LDP X0--ANI X1--PLS M0--LD M0--ANI M1---LD M1--ANI  M0--ORB--ANI X1--OUT M1---LD M1---OUT Y1.
  X0用于启动和停止;X1用于过载保护;Y1输出;

网友S:
在网上搜热稳态按钮好像是。自己推敲吧
zsh340

网友T:
只要一个按钮X0外加两个中继就能启动,停止。不需要用4个中继
LD X0
ANI M1
SET M0----------这个去控制马达的输出。
LDI X0
AND M0
SET M1
LD X0
AND M1
RST M0
LDI X0
ANI M0
RST M1
  • 下载积分:+2(ukqbso) 厉害啊,哈哈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U:
    这个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V:
    这样的功能我一般用计数器来实现,而且现实中我的控制上就有应用。

网友W:
    好啊!考基本功

网友X:
用交替输出指令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