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0J CPU的ERR 故障灯闪烁

楼主(2012-06-13):
更换电池,重新写入程序,故障依然存在,附件为程序。
下载积分:+1(542893425)

网友A:
连线状态点工具栏里的“诊断”——“PLC诊断”会有相关的故障/报警代码及提示的……
看看到底是报的什么故障再说啊……
看清楚报的什么故障再进行处理啊,要不是报的电池没电了,你换电池有什么用啊!
还有就是,尽量描述的详细一些,故障怎么出现的,是运行着突然就这样了,还是停机一段时间后一开起来就这样啊……等等相关的尽量描述详细一些……这样别人才好帮你的啊……

楼主:
格式化程序,拆除扩展模块ERR 故障灯依然闪烁闪烁

网友B:
诊断啊,看看问题在哪里。瞎换有什么用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兄弟,莫急。保持冷静的头脑。1程序语法错误2电池不足3定时器或计数器未设置常数4干扰信号使程序出错。。。。 [s:28
你可以编一小段程序输入PLC,运行看看。。。。希望能帮到你,感谢你上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