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程序为什么是黄色?见图
只有中间一段是这样
QQ:532904130

网友A:
程序错误,前面没有接点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欧姆龙的软件?有错误无法编译。

楼主:
有接点啊,是三菱的哦。
QQ:532904130

网友A:
程序传上来看看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是以前老版本的软件写入PLC的,你现在用的GPP软件读上来的,就是程序节点超过限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以前老版本的软件写入PLC的,你现在用的GPP软件读上来的,就是程序节点超过限制

那是不是还有程序没读出来,不够完整?
  • 下载积分:+3(zqian) 热心助人
  • QQ:532904130

网友C:
    程序是完整的,没有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还有程序没读出来,不够完整?

    你法伤附件啦,我给你修改一下,你就知道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是以前老版本的软件写入PLC的,你现在用的GPP软件读上来的,就是程序节点超过限制

网友E:
    我碰到过三菱的有类似现象。有的认为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不能显示触点太多而出现的情况),我改变触点的显示,没效果;有的认为是错误程序。但程序人家正常运行;还有一个是认为程序太大引起的。或许后者是对的。

网友F:
    节点超限了!!这问题我碰到过,在中间加一道M1就行了!!
  • 下载积分:+1(cailiang123)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G:
难道不是 背景设置成这样的? 不是可以改变颜色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我也遇到过三菱3U的用以前的版本读出来就有黄颜色的程序,有的还显示不出来,后来用GX-DEVELOPER-8.86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不行你用WROKS2试一试呗

网友J:
强烈要求楼主上程序

网友K:
12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