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减速时间怎么算?

楼主(2012-06-13):
我用了一款富士变频器,需要设定减速时间,不知道怎么算,求高手指教。制动电阻为1500w,40欧姆

网友A:
没这么多道道,想设几秒试一试不就了了

网友B:
有制动电阻你设定2秒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的,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制动电阻你设定2秒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的,看会不会报警。
2楼说的对,有制动电阻减速时间可以短一点,这是要看一下负载情况,只要不报警,可以试着调一下

网友D:
只要在减速时变频器不过流就尽量把时间设短点

网友E:
看负载来设置。一般设2秒。负载大就设3秒。只要不报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