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显示”文字怎么显示的是方框?

楼主(2012-06-13):
TK6070报警后,我看“事件显示”时发现前面的时间显示正确,后面的文字信息显示却是几个方框,不是“事件登录”里面事先做好的文字。编译时也没发现异常,换了好几种字体还是不行。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儿了?谢谢!

网友A(2012-12-01):
字体设大了,把字体改小就行了。
相互学习

网友B:
没有把字体选进去

网友C(2013-03-24):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文字显示正常,只是标点符号变成了方框,人机是信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