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怎么没办法创建啊~急~求

楼主(2012-06-13):
我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怎么没办法创建啊~急~求

网友A:
上图,找原因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这是个老问题了,我回答这类问题就好几次了,你可以去论坛里查查看,一定有答案的

网友C:
安装时,监视模式不要打钩

网友D:
最好是将xp系统重装,装纯净版的。

网友E:
卸载,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F:
是不是安装的时间选择了,监控模式?

网友G:
重新安装。

网友H:
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我也有过

网友I:
3楼意见是对的

网友J:
操作系统没有装好,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