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

楼主(2012-06-13):
怎么清除威纶人机的内存呢?

网友A:
如果是MT500触摸屏直接下个DEMO程序覆盖掉,或做一个空白工程下载下,如果是6000或8000系列触摸屏,将拔码1到ON状态然后上电,校准完后会提示你要不要重新初始化系统,输入YES确认下,工程就清掉了,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