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刹车电阻要不要进行参数设置

楼主(2012-06-13):
变频器是海利普 HLP-C+/CP系列 0.4KW。问一下大家变频器使用刹车电阻要不要进行参数设置,如何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 不看看说明书??不过网上很方便就可以下到!!

楼主:
说明书看了,也上网搜了关于【变频器使用刹车电阻要不要进行参数设置】的问题,因为不同变频器对于刹车电阻有不同的设置。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B:
减速时间和减速方式调整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C:
海利为 是海利普吧 吧C-15设置为C-93设置为几秒钟 视场合而定 200W刹车电阻

网友D:
变频器是海利为 HLP-C+/CP系列 0.4KW。问一下大家变频器使用刹车电阻要不要进行参数设置,如何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E:
不用的,我手上就有一个正在试机

网友F:
有些变频器是要设置的。要不能耗制动不会投入。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有些牌子的需要设置,比如德国伦茨的,不设置,在减速过程中会报警停车。你这个牌子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H:
不用,变频器有接刹车电阻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