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哥可以赐教一下怎么安装三菱编程线驱动,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2012-06-13):
请问哪位大哥可以赐教一下怎么安装三菱编程线驱动,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PLC具体型号,线的型号,能提供吗?

网友B:
1,、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2、选择设备管理器
3、点击端口看里面是不是有个带问号的COM端
4、把有问题的COM名称复制在百度里搜索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安装三菱驱动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