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110KW电机接触器与热继间的电缆压头处烧损严重

楼主(2012-06-14):
110KW的电机带高压泵, 接触器与热继间电缆压头处烧损严重,(电缆120的,接触器是110KW可以直起的,电机空载电流在80A左右,加载后在200A左右)
电压没起电机时是390V+,启动电机后为370V+。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可资询一下厂家,看一下电机额定电流与空载电流,和检查一下电机带的负载有无机械磨损,负载变大,测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可初不断定电流有无异常。

网友A:
看压降正常,要看一下电线是否常期大电流运型行,造成发热也有可能。

网友B:
这问题我来回答你,其它都不要管,你那接触器与热继电器的线是铜还是铝,主要是接头接触不好发热,重新做一下紧固好就ok了。

网友C:
估计是接触电阻问题

网友D:
这么大电流,铜线和铝线是不能直接紧固连接的吧?铜线和铝线相连会产生灰白色物质系三氧化二铝,时间稍长,连接处接触电阻会增大、发热。
下载积分:+1(ying-feng) 优秀文章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直启的电流很大的,全压启动的话怎么也要5-7倍的启动电流。几百A的启动电流冲击很大的,估计原因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F:
线径是否合理?接口是否严密

网友G:
俩头都烧坏了吗。

网友H:
该电机需用软启动器启动!RDJR1系列的软启足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好运朋友!

网友I:
重新 换下接头和热继电器以及接触器螺丝锁紧就好了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J:
看一下接线螺丝是不是松掉了,在比较大的电流下时间长了螺丝接点有松动,要不然设备保养怎么都有螺丝接点检查,还有就是控制柜要有散热,不散热时间长了也会那样,

网友K:
接触不良,和接触器不够大引起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流,铜线和铝线是不能直接紧固连接的吧?铜线和铝线相连会产生灰白色物质系三氧化二铝,时间稍长,连接处接触电阻会增大、发热。
很有道理,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重新做接头压好试试看

网友M:
换成自耦启动,压线接头用压力钳压好后也可镀锡效果更好

网友N:
电缆压头烧损主要是接触面接触不好引起的。110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是200A左右,电缆120平方毫米的应该可以用,你应该是变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另外降压起动时间要调节好

网友O:
压线接头用压力钳压好。镀锡.;把螺丝压紧就ok了。

网友P:
要么是螺丝松了,要么是压接接头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