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软件编制的多个画面怎么设置相互切换啊

楼主(2012-06-14):
用画面切换开关指定画面,然后保存,对其进行仿真。按下画面切换开关,切换开关指示灯亮,但不切换画面,是不是我指定错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指定要切换到第几个画面
软件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在切换开关基本属性中 设置你要切换的画面编号;
详情见附件图片;

楼主:
有指定要切换到的画面呀,返回基本画面是不是必须要指定D

楼主:
每个画面都有前面和后面,这两个分别怎么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上个图,你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及编写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看我下面的图,我随便找了个型号,切换画面很简单的。

网友C:
5楼正解

楼主:
我用的软件和五楼是一样的。在基本画面的可以设定切换的,一开始我指定错了。每个画面都有正面和背面,该怎么用。还有可以设置多种语言切换吗,怎么设置呢
zsh340

网友D:
这个不难吧?啊、、、、、?这是触摸屏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吧?啊、、、、、?这是触摸屏最基本的知识。
确实如此。楼主下载个教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