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绝对值编码器怎么用既能检测角度又能检测速度

楼主(2012-06-14):
检测角度我知道了,检测速度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用程序解算,看你编码器旋转的速度怎样如果快的话计算一个时间单位旋转的圈数,如果慢的话计算一个时间单位旋转的角度。然后就能运算出速度了。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个数学计算的问题,,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D:
速度计算程序是这样编写的:在定时器中断程序里编写高速计数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就是算法问题。

网友F:
用时间中断计算

网友G:
用SPD指令来检测编码器<,X0假设的>一分钟接受到的脉冲数

网友H:
看看编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