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滤波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2-06-14):
前几天去几家公司维修设备,发现伺服系统中滤波器的安装位置有两种:
一种是滤波器装作变压器前面,如下图:
另外一种是安装在变压器后面
不知道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效果好一些?请高手们发表一些见解,谢谢了!!

网友A:
第一种 在隔离变压器前端好点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B:
还有前后都装的
欧盟要求装在前面,以减少设备对电网的干扰
中国人大多装在后面,减少电柜内的干扰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C:
各有各的好处吧 其实在国内的设备,安装在前后区别都不是很大,除非有规定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期待高手继续发言!
我的评分还没用完呢!

网友D:
2楼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