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我的屏如上,线在USB的,软件是GT3,怎么把程序写入进去啊,线需要装什么驱动吗?写入时怎么选择?

楼主:
线不可以通讯,是线发错了!今天重新发一根过来!

网友A:
第一次通讯的时候
插上线,通上电,过一会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硬件,安装好驱动后可以用,驱动包含在软件里,通常可以自动安装。

以后用插入上线后,也提示发现新硬件,但不用安装驱动,系统识别了就能用
  • 下载积分:+3(greencgl102)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谢谢老兄的指教!

楼主:
    WIN7系统可以用吗

楼主:
    线是
    GT09-C30USB-5P

网友B:
    线是
    GT09-C30USB-5P 不是这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