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 新手求教

楼主(2012-06-14):
我的旋转编码器是E6B2-CWZ6C 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利用旋转编码器是为了测生产线的运动距离 我的设备转的比较慢 编码器转一周可能需要3秒 具体要求就是设定到某一指定的位置 电动机反转 再到另一位置 电动机正转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编码器没用过 CP1H的高速计数指令也没用过

网友A:
高手教一下

网友B:
要指令的话说明书上有,要接线图的话说明书上也有
繁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