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NP和NPN继电器线圈接三菱PLC输出,接线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6-14):
如题!

网友A:
“PNP和NPN继电器线圈”是何意,还请指教...
我只见过此类型的开关类器件;

网友B:
怎么说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如果是传感器,NPN,常开,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低电平,作用时,输出高电平。NPN,常闭,单传感器不作用时,输出高电平,作用时,输出低电平。(百度出来的。)
zsh340

网友C:
楼主是想问,NPN和PNP的传感器接继电器的接法吧?
传感器PNP时,OUT输出的是高电平(动作时);接继电器时控制DC+24V
传感器NPN时,OUT输抽的是低电平(动作时);接继电器时控制DC0V

网友D:
注意正负极,接反有可能烧电气元件

网友E:
plc pnp型输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至于传感器的话,两线的无所谓,三线有区别输入电平

网友F:
PNP和NPN继电器线圈”是何意?
看到楼主发帖我很欣慰,以为中国除了有一帮专刨祖先坟头的家伙外,还有你这样热心工控事业的中国人。同时我也很纠结你问的问题,在你问问题的本身出现了语法矛盾的问题,我很想帮助你,可惜我也只是学过一点PLC的电工,这个时候我很彷徨,很无助,以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你。哎,在懊恼的同时,我有种冲动的想法,那就是...................我要读书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