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今天去修一台设备,上面有一台传送带,本来旋转方向正常但是断电后上电居然反转了,又断电上电正转了,就是每次断送电一会正常一会反转,电机是三相AC220V的,用一个接触器控制,三相电相位不变,这是怎么回事啊????望哪位高人解释解释~~~~~ (本人打从学电以来都是进入电机的相位不变方向不变,今天居然出现了这种现象让人理解不透啊)
这台设备还是我自己做的(电气方面)

网友A:
可能电机有问题了,查查看
下载积分:+1(lxc429390625)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可能缺一相,在电机接线盒检测三相电源是否到达。
下载积分:+1(lxc429390625) 热心助人

网友C:
负载大吗?不大的话可能是缺相。比如接触器触点不好,连线有问题、绕组有问题。。。。。
下载积分:+1(lxc429390625) 热心助人

楼主:
缺相的话电机运行时声音又异常啊 但是这台电机没有异常声音

网友D:
可能是接触器触点问题,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个就好了。
下载积分:+1(lxc429390625) 热心助人
QQ:532904130

楼主:
好的, 那天我再去查查

网友E:
有遇到过,我这是缺相引起的。
下载积分:+1(hswangliqun) 优秀文章
上班=上坟

网友F:
缺相引起,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即可知道。

网友G:
传送带有反向拉力吧。

网友H:
马达在启动时,送达到马达的三相电源有缺相现象,改变了马达的相位角.所以一会正转一会反转.三相电相位角为120度.

网友I:
线圈有轻微匝间短路的现象

网友J:
电机是三相AC220V,日本电压吗?该换电机了

网友K:
缺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L:
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哦

网友M:
受教了,之前调试时还没遇到过。
大力支持!
有问有答!

网友N:
有变频器控制吗?如果有设恒转矩。电机启动的扭矩力小了,保护电路做好,缺相的话让保护动作。
jxh668

网友O:
你有三相220的电源?

zsh340

网友P:
仔细检查控制电路,缺相也有可能。但是运行时缺相应该能很容易发现。电机声音会明现很大。

网友Q:
三楼正解   负载大吗?不大的话可能是缺相。比如接触器触点不好,连线有问题、绕组有问题。。。。。

网友R:
坡度较大的传送带的话可能是反向拉力。

网友S:
引用 网友E:
有遇到过,我这是缺相引起的。

我也碰到过这种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T:
1、你说是三相AC220的 ,所以电机功率并不大,撑死了5个千瓦;
2、电机时常正转时常反转,这说明电机疯了。电机疯了的唯一故障是:电机缺相,类似于人缺根筋一样
3、所以,哥认为是缺相导致!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 感恩挖坑,感恩能填坑

网友U:
    缺相,我遇到过。绝对是缺相。接触器输出端到电机中间有没有经过其他的电气元件?如果没有其他的电气元件,就很有可能是你的电机有一组绕组不通了。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V:
三相电缺相可能性比较大,检查力矩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W:
缺相,这种情形在3kw以下的电机,接线方式为星形。

网友X:
我搞电工也几年了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Y:
电机打下电阻,再查下电路。

网友Z:
要嘛缺相,要嘛马达又问题
QQ 383902882

网友AA:
应该是缺相了,检查下接触器的接线处跟电机的接线处,接触不好
信捷PLC

网友AB:
电机缺相了

网友AC:
缺相?两相起动不了电动机啊!

网友AD:
缺相了 检查接触器哦

网友L:
楼主查出真正的原因了吗?一同事也说遇到这样的故障,可后来设备自己好了,我没见过哦,好可伶啊

网友AE:
接触器及热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AF:
先查三相电源,再量电机三相电阻,最后再换接触器

网友AG:
有可能是线发热粘起了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H:
3相AC220V 电源如何来的?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