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日立触摸屏工作时,屏幕存在横线。请教是什么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14):
日立触摸屏工作时,屏幕存在横线。请教是什么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液晶坏了,或排线松动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B:
这是HITECH触摸屏的通病了,1711还是6600的,我有这液晶,换上就好。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很小。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C:
信号干扰!

网友D:
液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