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这种联轴器把老板坑啦

楼主(2012-06-14):
昨天旁晚,距武汉500多公里外的湖北十堰,我公司的起重机的电机与减速箱的联轴器尼龙销在使用过程中断裂,造成2名工人重伤。为什么这种设计明显有缺陷的产品依然在生产销售呢?因为是成套外购,有很多设备都不用这种联轴器,用梅花橡胶圈的。工作中有很多设备设计是有缺陷的,不出事很好,一出事就玩完,真不知道那些设计者当初是怎么想的哦
出事的连接轴

网友A:
肯定搞起重项目的拿太多回扣了,供货商顾成本,换了联轴器尼龙销

网友B:
这个东西是按一定的负载计算的,尼龙或者其它确实可以,其目的是当负载超载时能够与电机断开保护电机。至于在起重设备上使用确实给人一个设计欠缺的怀疑。至少还需要加制动单元。

网友C:
尼龙的联轴器我们厂也用,是油泵于电机连接用

网友D:
2漏说的对,看机械设计书上,联轴器有用橡胶的,但是输送扭矩有限制,轻载场合。

网友E:
好像也见过
努力

网友F:
我们公司里有几台老的龙门刨床,电动机带动直流发电机用的,很多。
水泵一般用六角弹性圈,类型也差不多。

网友G:
楼上的一定会龙门刨了呀。呵呵像你学习下

网友H:
这种联轴器不能用在起重设备上,轻载设备还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联轴器不能用在起重设备上,轻载设备还可以。
建筑工地用的塔式起重机的联轴器,大部分是这个样子的。但联轴器的连接是用的锥形金属螺丝的。外面有橡胶或者尼龙缓冲垫。
不知楼主的起重机械有没有机械制动,如果有机械制动,是制动电机侧还是制动减速机侧。
有的塔式起重机曾经出现过电机轴断裂的情况,但一点危险也没有,因为机械抱闸的刹车是在减速机的输入侧,刹车抱闸减速机侧的。就是没有电机,只要刹车不打开,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J:
怎么没有机械保护呢?这才是设计缺陷呀

网友K:
把工人给坑了......

网友L:
我们公司的销钉是金属的。

网友M:
起重设备没有电磁刹车才是个错误
联轴器设计出来是有参数的,你公司选错了吧,没考虑到刚性呀
出来混没技术是不不行的,也许出了这事,你老板就相信技术才是公司生存的根本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建筑工地用的塔式起重机的联轴器,大部分是这个样子的。但联轴器的连接是用的锥形金属螺丝的。外面有橡胶或者尼龙缓冲垫。

不知楼主的起重机械有没有机械制动,如果有机械制动,是制动电机侧还是制动减速机侧。

起重机的制动很多都是电磁抱闸的,跟电机一起联动,若是联轴器断了电机不停止,那当然没有刹车了。不过减速机的输出轴另一端连着一个速度继电器,它的作用应该是防止万一出现飞车现象(比如出现联轴器断裂)从而切断控制电源,避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难道楼主所在的企业生产的起重机居然没有这种安全装置?

网友O:
没有卖错,只有卖错。

网友P:
起重设备高速轴应该设计有抱闸的,就算是联轴器坏,都不应该出安全事故

网友P:
不过看楼主发的联轴器图片,是不具备这功能的

网友Q:
东西是好的。只是你把它用错了地方。

网友R:
我们公司用的电动送气机联轴器也是这一类,我们在估计会超载的卷扬上换两个钢的圆柱销

网友S:
说白了,任何一样东西都要掌握它的性能。

网友T:
看你说的楼主  这种连轴器  还可以啊  我们的搅拌机上用的就是这一样  但是我们的机械力距不大  只能说你们的机械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