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伺服停用了几个月,现在开机ERR灯一直亮,求教。

楼主(2012-06-14):
如题,现在不能用,请教大家,谢谢。KINCO ED200驱动器。
jxh668

网友A:
返厂维修

网友B:
看来国货啊,还是不行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是不是要重新设置?

网友C:
看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