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接入三菱PLC中程序

楼主(2012-06-14):
编码器是E6C3-AG5C。绝对编码器,10线的。
十线分别接到PLC M10000~M10009
通过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GBIN K4M10000 K4M10020
然后在时DMOV K4M10020 D9902
然后就是这个参数D9902*1125/32=D9900.这个D9900就是现在的角度;问下大侠,这个1125和32参数怎么出来的

网友A:
你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的编码器安装的位置?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是1024P/R,安装位置我倒是没有注意。问下,一般是怎么换算成角度

网友A:
1024分辨率直接格雷码转为BCD码就可以了,你的编码器安装位置估计与主轴不在一起的。

网友A:
D9902/1024*360=D9902*360/1024将3600放大100倍,再约分就得到了D9902*1125/32得到的角度有两位小数点的360.00度。
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