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办?

楼主(2012-06-14):
现在有4个温度量 3个压力量,要采集到控制室内,控制室配有电脑一台,要求电脑能实时监测以上7个量,并且能在电脑上组态相应的工艺流程图显示相应的温度或者流量,保存记录各个量。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案经济适用?

网友A:
装个模拟量采集卡,编个程序界面
下载积分:+1(dengjie99) 热心助人

楼主:
关键是怎么编这个程序界面

网友A:
板卡会自带一些各种语言的函数,比如VC,VB,BCB,DELPHI等。调用他的函数取出当前值,就好了哇。
你这个现场离控制室远不?远的话可能需要在现场装个记录仪之类的然后走通讯传给控制室的电脑

网友B:
数据采集卡加组态软件

网友C:
就7个量配一台电脑太浪费了吧,搞个模拟量输入的模块,研华的就可以啦,然后通过通讯连接到电脑,电脑用VB或其它语言编写就可以啦,用组态有点浪费啦
每天好心情

网友D:
[
有点深了,没接触过!希望有一天也能发表一下意见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用工控机加块板卡就行了

网友F:
建议用个电脑 用VB或者VC编个界面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