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与漏电保护器接法

楼主(2012-06-14):
如图,R1-S1-T1和R2-S2-T2处可以用漏电保护器吗?后面的用法是2相用电。小弟求助~~~~~~~~~~
学习,努力

网友A:
可以啊,但是要用带有零线的漏保,不能用三相的漏保
zsh340

网友B:
当然可以,1楼说得对。用2P带N的漏保。

楼主:
噢,噢 知道了~~~~~~~~~~~谢谢大大~~~~~
学习,努力

网友C:
用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

楼主:
发现我们现在用的好像都是三线的~~~~悲剧了~~~~换断路器可以吧
学习,努力

网友D:
换断路器貌似就没有漏电保护了吧。
上班=上坟

网友E:
计算整个线路负载,选合适的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

网友F:
貌似断路器的选型有问题吧

网友G:
你这图是单相用电(220V)的,可选用1P+N或2P的漏电短路器。0.75的线,那你的最好选用5A以下的开关,不然就变了大牛拉玩具车。像你的开关电源就没必要用了,接条地线就O啦。

网友H:
用4线制漏保或2p带N的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