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MM440通过profibus通信

楼主(2012-06-14):
PZD的地址是256-259,我看到一个程序是直接赋值给PQW256和PQW258,为什么是PQW?还有的是M11.0对应的是启停位,M11.3对应使能位?很不解。。。
自强,德厚

网友A:
组态后PQW256--259就是对应操作变频器了,具体的内容要看手册的。你的程序应该是用了SFC14功能,具体的可以在step7里看看帮助的。

网友B:
不用SFC14一样OK ,直接MOV ,

网友C:
谢谢!相互交流!

网友D:
直接调用块就可以了

楼主:
没使用SFC14、15,只有MOV 16#476 to PQW256 和送一个速度值到PQW258,PZD的256是内存的什么区域?M11.0,M11.3是对应PZD1的第0位和第3位吗?
自强,德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