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用PLC怎么控制呢?

楼主(2012-06-14):
驱动器是步森的BL0408,PLC是s7-200 226 或是224xp,它的说明总是说把各个端子(比如R/S,DIR)和端子S-的通,断来控制这些信号,那PLC的接线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相互交流!

楼主:
我是想知道PLC的输出怎么接线,比如要控制启/停,那这个端子R/S和端子S-应该怎么给信号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无刷直流电机是不是就日常所见的电瓶车电机???

楼主:
唉,我这是教学设备,明个把照片附上
我想也应该是的

网友C:
226外加继电器常闭触点不就行啦,如要改变方向,就应该注意先停车后换向,再启动,电压0-10V,电位器0-10V,都一样可运行。试试看行不

楼主:
是吗?我试着直接把这两个端子连起来,电机没转,这才抓瞎了

楼主:
有人用过么?

网友D:
说明书上己说得很清楚了呀!

楼主:
但是我这样直接连了没任何反应啊

网友E:
电位器接了吗

网友F:
用PLC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去控制驱动的方向跟启停触点。逻辑顺序按你的需要编写!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接了吗

没有接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LC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去控制驱动的方向跟启停触点。逻辑顺序按你的需要编写!很简单啊!

为什么要用继电器呢?怎么用继电器呢?

楼主:
这是电机和驱动图

网友G:
网上有说明!你用BL0408 百度一下

楼主:
高手看看,这是个教学用的小东西,买回来人家把线都接好了,我按照说明书,把R/S和S-连接起来,电机不转啊,说明书我下了,谁要我可以给他,是我理解说明书错误错误了么

网友H:
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 是外部供电的 0~~~10V 直流电压   S-  接负极            正极    要控制信号端子通过PLC 输出再直流电机驱动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 是外部供电的 0~~~10V 直流电压   S-  接负极            正极    要控制信号端子通过PLC 输出再直流电机驱动器就好了。

说明书上说是24V-48v直流驱动的,说明书上说电机的启停是通过R/S端子和s-的通断来控制的,我接上这两个端子,电机不转啊。是我想错了么?

网友I:
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电路图?什么电路图?
我仔细看了看说明书,是不是还要把speed驱动器信号输出端子和s-端子接上呢?
这是驱动器说明书的典型接线图,我这个是买回来人家接好的,和说明书差距很大

楼主:
请高手看看上面的照片,那个是人家给接好的线,其中S-就引出来了三次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C:
你那电位器不要经过开关控制、直接进输入端,

网友C:
你那R/S与BRK、接的是什么开关啊!

网友J:
有没有输入端子的控制的波形图?

QQ:346994482

网友K:
无刷的驱动器他不是有启动停止的正反转的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