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三菱FX系列连接微型打印问题

楼主(2012-06-14):
近期有个项目,需要用PLC连接微型打印机,看了三菱的例程,但是没有实现,特别是汉字微打功能,请各位发表意见,
打印机是纬煌的,说明书奉上
配置:FX2N+232BD+纬煌微打

楼主:
沙发自己占,先上个FX2N+232BD+其他打印机样例,但是我试过,好像没有成功打印,不知都是不是我人品差?呵呵

网友A:
能打印,我用过。具体看打印机里带不带汉字库,还有打印指令

楼主:
版主光临,荣幸啊,现在的微打都有汉字字库的,不知道怎么,老是实现不了,郁闷
发我个样例可以不,呵呵

网友A:
不同的打印机,样例不一样的。以前我用过另一个厂家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097.html

楼主:
测试,有效,现在掌握方法了,就是编程麻烦点

楼主:
测试,编写程序,
打印:
重量,换行,数量
上图看,直观些

楼主:
谢谢斑竹指导,实际就差那么一点没明白,一点就透了
学习了啊

网友B(2012-10-08):
楼主:文字在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文字在哪设置
参考打印机字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