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2-06-14):
我今天换了一个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因为之前的那个有一个输出通道坏了,我从另外的那台拆下来换上去,机器可以开,但是这台机器出来的产品跟我拆下来的那一台机器的一样。这个模块是控制两个变频器的转速的,我没搞过西门子的,不知道是不是更换新的模块要不要从新编程的,请高手指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的,程序都在CPU上的存储卡上保存

网友B:
光换模块是不要编程的,不过位置一定要搞清楚,只能在原位置

网友C:
看两台机器的配置情况,如果配置完全相同(主要指模拟量模块左侧的配置要一样,比如PLC,其他模块等,右侧的模块可以不一样),同时模拟量模块的扩展位置也一样,就不需要重新编程了,可以直接替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