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没有用过三菱Q系列PLC,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这个PLC的USB下载线到底是什么样?诺基亚的数据线能用吗?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这种行不?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你那种不行,那个USB是方型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不行,那个USB是方型的那种。

不是不行,目前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像印表机那样的USB数据线,还有一种就是MINI USB那种的

网友C:
新手,那请问到底哪种线可以啊,好像还要驱动勒

网友D:
用方口的USB的打印机通讯线,驱动在你的安装好的软件的文件夹里面。

网友E:
像二楼说那种,还要驱动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手,那请问到底哪种线可以啊,好像还要驱动勒

你實地看了就知道要用那種接口的線了,驅動是必須要安裝的

网友C:
謝謝7樓的回覆, 想跟你確定下,圖左邊PLC是用USB 方口的線,如打印機的傳輸線也可以。.另如你右圖PLC,要USB 扁形的接口,那選那種線叫合適?

网友C:
可以理解下,是不是只要接口對的上。安裝個驅動都可以用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像二楼说那种,还要驱动软件的

驱动就在GX安装软件目录下面哪里。

网友F:
打印机USB数据线可以的(如下图),驱动就在GX安装目录下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謝謝7樓的回覆, 想跟你確定下,圖左邊PLC是用USB 方口的線,如打印機的傳輸線也可以。.另如你右圖PLC,要USB 扁形的接口,那選那種線叫合適?

mini型USB数据线也是很普通的那种,移动硬盘,MP3,包括部分手机等均有用到

网友G:
usb转RS232 SC-09专用线,买的时候带驱动盘必须要安装,

网友G:
USB转RS232 SC-09专用线,买线地时候带安装盘。A:FX;Q系列都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如图所述的CPU要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另外可以通过里面的交换机下载监控吗?(双CPU:Q04UDEHCPU和Q172DCPU)

Email:   hfzwz@qq.com

网友H:
三菱USB电缆型的PLC目前有两类,Q00J,Q00,Q01无USB接口,Q02H及以上的不带U的型号使用方口USB线。凡是带U的型号,如Q00UJ,Q00U,Q03UD,Q03UDEH全部用Mini 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