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如何进行位置控制 求思路

楼主(2012-06-14):
现在使用plc 变频器

网友A:
伺服电机本来就有位置控制功能啊,还有速度控制,还有转矩控制。自己看说明书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PLC发脉冲---->伺服驱动器设为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方向)----->连接伺服电机

网友C:
就是基本的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D:
伺服电机的基本运用。脉冲数及脉冲方向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