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问题

楼主(2012-06-14):
请教一下大侠们。
马达,驱动器是台达的,程式没有问题,我现在是一开机,伺服马达就发出很刺耳的尖鸣声,但是伺服可以跑,跑一段后报警代码就出现了AL24,查手册说是编码器磁场错误,线也检查过没有问题,我问一下,这是不是马达编码器有问题,还是伺服驱动器设置的参数不正确?

网友A:
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B:
你编码器接线接好了吗?

网友C:
按照一楼的说法去处理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匹配

网友E:
参数 刚性 增益 等参数没设置好 建议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定

网友F:
换编码器试试

楼主:
伺服马达坏掉了,编码器有问题,已经查出原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