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全光幕问题

楼主(2012-06-14):
各位大哥:我公司一套济宁莱恩公司的SNA1040安全光幕在没有任何物体挡住的时候通断(红、绿)指示灯不停的交替闪烁,使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但有时又可正常工作,从正常设备上折一个好的控制器现故障依旧,排除控制器的问题(安全光幕跟其它设备不一样,插头不配,套型号也不一样),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1:发射光幕和接收光幕接收不好
2:接收光幕或者是发射光幕镜片上有油污
3:接线不良。接触不好占比例大。

网友B:
发射光幕和接收光幕之间的角度没有调好,信号不是很稳定,特别是发射光幕和接收光幕中间有玻璃进行信号的折射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调整角度看看

网友C:
是不是两个不平行啊

网友D:
调整安装位置试试

网友E:
发射边,接收边的角度,平行度,光幕表面是否平整,有没有损伤,特别是远距离接受的时候。

网友F:
还是两边没有对好。

网友G:
是不是有其他的光源的干扰哇,以前我看到的一台设备就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觉得这类光幕是很容易对光的,角度、平行度有一点偏差是不会有问题的,光幕表面也平整,也用汽油擦过,光幕内的通断指示灯闪烁频繁,就上有振动都不会有这么高的频率,1000吨的油压机不会有这么高的振动频率,控制器DC24V电源正常稳定。

网友H:
调整安装位置,或者是换反光片

网友I:
多调调角度试试。或者是干扰
东方不败

网友J:
你好,达不到硬性要求。凭我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十有八九是接触不良。
安全光幕问题
http://ymmfa.com